液晶 Lcd改Led背光教程 新手参考

楼主(2018-11-25):
19寸 现代杂牌 液晶一台。 故障:开机一亮即灭

也懒得换灯管和修高压板了。直接换背光吧,把高板板部分直接废掉。
正好可以做个教程。全程都拍了图。仅供新手学习。
1.拆壳子 拿掉液晶板。

这是电源板和驱动板和土。

拧掉逻辑板上的小螺钉。然后
把铁外框拆掉。工具:撬刀 (刮刀) 淘宝¥1元
这玩意很好用。拆液晶最好备一把。

我一般只撬左右和下 3个边。
最上面有逻辑板排线,为了防止排线断裂,用手直接掰开。

这个排线,是跟着液晶面板走的。撬时要非常小心。一旦损坏,基本上就不可修复。
————————————————————————————————————————
2.拿掉液晶面板
这一步 要细心一些。
这个液晶面板,很薄,直接放在塑料框上面的。
有些还粘了一层软胶。可以直接拿掉。贴力不是很强。
我们先制作一个面板起拔工具。很简单,透明胶带2根。

用手提着2个提手,小心一点,就可以拿下来。
拿不下来,就先提其中一边,或者晃晃,让那个软胶脱离面板就可以了。
拿下来后,把它放到一边。找个洁净柔软的泡沫,放在上面也可以。

这就是液晶面板,也是显示器里面 成本最高的东西。
这个碎了,液晶显示器就可以扔掉了。无任何价值了。
—————————————————————————————
3.抽灯管
之所以要把液晶面板取下,就是为了方便抽出灯管。
因为抽灯管过程比较暴力,搞不好就把面板弄碎

尖嘴钳,直接把灯管线 出口那部分塑料夹掉。
简单粗暴,灯管夹碎了也没事。反正不要了。
我们把灯管和灯管架,直接抽出来。

抽出来后,拿出记号笔,做个记号。

打箭头的,是将来往回送的方向。 标1,指的是1号灯架子。
这样不会弄混。这个夹子,有方向的。2根弄混了,不好安装。
边框上也记上。一会直接按序号安装回去,就可以了。

一共2个架子,每个架子里面2根灯管。
把灯管扔掉,架子留着。把买来的LED灯条,装进去。
这是我们的材料。 成本也不高,淘宝13元一套, 1个升压板+2根灯条。
上下灯架,各安装一根就足够,led亮度非常高。

灯条背面,是个双面胶。把薄膜揭掉。可以直接粘到灯架里面。

粘好后,就上图这样。注意顺序。
未标箭头的那一端,是出线端。
总之,改背光,是个细心活。
这样弄好后,不要立即装进去。我们要先试灯。
不然装进去了,发现灯条有质量问题,还得返工。
——————————————————————————
4.切高压板
因为是LED背光,升压板工作电压12V-24V都可以。
原来的高压部分,就没啥用了。我们把它切断。
最简单粗暴的,就是拿个剪子,直接把高压那一块,直接剪掉。
我们这次,把高压电路,给他分离掉。

这是电源板,有灯管接口和高压包。
高压部分要切断,不然他会自动保护,因为液晶不工作。
很简单,我们在高压部分,直接去找25V的电容。

这个就是给高压部分提供工作电压的,电压为12V。
这个电容,+极 直接和电源板12V接口排针相连。
这个电容,我们留着。
我们把去高压板的跳线拆掉,切断12V供电和地线。

把跳线 摘掉。
不想摘的话,用裁纸刀,直接把12V线割断也行。
高压板上一堆元件。也怪浪费。
我一般开动风枪,取的干干净净。收进元件盒。

然后,接出12V线。供LED电源板用。
可以直接在电容两脚飞线。

这个线,不要过细。我一般用监控2x0.3的电源线。
————————————————————————————————————
5.LED电源板接线

一共6根线,2根VCC 12V供电,2根地线。不要接反了。接反了,直接炸升压板电容。
一根EN,或者叫on/off,背光开启。
一根亮度调节。这个不接也可以。不接时。亮度以最高值固定,不可调。
淘宝某些升压板,是3根线,就删掉了亮度调节。

这是给的连接线。这个是剪开用的。剪开成2个,可以改2套背光。
注意,接线时,要看升压板背后的标注,不要管这个线的颜色。
用另一半线时,12V和地线,颜色刚好相反。
从电源板 25V电容上引过来的2根线,接到这个线上面。做供电。
背光开启EN,亮度调节adj,这2个信号来自驱动板。
是驱动板发出,发给电源板的高压部分,然后控制灯管的开关和明暗。
我们去电源板接口,找到这2个脚,直接剪断,接到LED升压板对影脚即可。

对应的线都接好,胶带绝缘。

——————————————————————————————
6.试灯
电源板,驱动板,LED灯组件,液晶开关板,都连接好。
先测试一下,LED是否可以点亮。

点亮后,就可以把LED灯架,装回去了。
——————————————————————
7.理线,固定LED升压板
LED升压板,直接用免钉胶粘到壳子上。

淘宝6块钱一个,可以用1年。

把线理顺当了。透明胶带粘。

装回液晶部分。

亮机。 教程结束。

网友A:
一般32寸以上的换灯条才这样拆零散,  小的这样拆太费劲了 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32寸以上的换灯条才这样拆零散,  小的这样拆太费劲了 费时间了。

这是个改装教程,适合所有尺寸的。呵呵。做的这么细,是为了让新手学的清清楚楚的。更简单的方法,不过容易把屏幕搞碎,需要有熟练的操作经验了。

网友B:
步骤太繁琐,其实把屏玻璃拿掉以后直接翘掉以前的灯管,把灯条塞进去就行了,没有必要拆下灯条铁壳,拆开铁壳如果装不好会造成漏光,还耽误时间,没有必要担心散热,我两年前就这样改过n多,没有见一台返修的

网友:
有简单点的方法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步骤太繁琐,其实把屏玻璃拿掉以后直接翘掉以前的灯管,把灯条塞进去就行了,没有必要拆下灯条铁壳,拆开铁 ...

灯条怎么固定,,,会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灯条怎么固定,,,会松吧????

led灯条都尺寸都设计好的,长度刚刚好,刚好卡在外铁框两端不会松动的,有机会下次你试试,这样换起来很快的,最多15分钟搞定换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灯条都尺寸都设计好的,长度刚刚好,刚好卡在外铁框两端不会松动的,有机会下次你试试,这样换起来很 ...

这样换 也没毛病。主要我这是个教程,要照顾新手,一步一步的,按照笨方法,把来龙去脉 讲清楚了。有时为了省事,我也是把灯管拉出来,直接把led灯条塞进去的。呵呵

网友D:
我也按照你的教程改装完了 但是颜色很暗 怎么回事呢?  灯管单独点 很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按照你的教程改装完了 但是颜色很暗 怎么回事呢?  灯管单独点 很亮啊

把亮度线剪开不接试试。。淘宝有很多灯条,改完后,亮度是反的,0是最亮,100是最暗。你按下液晶菜单键,降低一下亮度值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