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索尼vpcea38ec外接能显示,内屏不显,主板屏显组合开关。

楼主(2018-11-25):
14寸的本,主板板号m961_mp_mb。去掉组合开关,飞线。

网友A:
呵呵,你测试过开关不通吗?,这种开关来回拨几下就好了,或者喷点清洗油再来回拨动几下,基本都不用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处理方案,维修应当从简处理

网友:
这样改也好,以后再不会在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
功能虽然用不上,但这样总感觉少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测试过开关不通吗?,这种开关来回拨几下就好了,或者喷点清洗油再来回拨动几下,基本都不用换。

你这种修法也行,但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还坏,就是个糊弄。

网友:
修的不错,可以的

网友:
这个开关是调节分辨率的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测试过开关不通吗?,这种开关来回拨几下就好了,或者喷点清洗油再来回拨动几下,基本都不用换。

好好的清洗,也是不错的。ok。

网友:
                          省钱又快

网友:
对,见过很多这样的  这开关多拨动几次会好的  LZ这个是永久解决了

网友:
                              应该只要拨几下就行了吧 ?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我也修到 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