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11-25):
一台清华紫光的显示器  故障为不通电   拆开发现驱动板的一个芯片烧糊了  拆掉烧糊的芯片测量驱动板不短路了 就接了个5V.开测试 可以触发亮机的! 烧得比较严重 所以接下来就找个12V转5V的小板改给他算了  改好测试没问题测试了好久都可以了! 放一边等了一段时间再通电试试就出现电源灯一闪一闪的了 等他闪一会再通电试又可以了!最怕就是这不稳定的机器了!烦人。。。!!!   再拆开修吧!  拆开测量一下发现12V电压有点跳变   然后就还12v的电容 稳压二极管 都换了   最后换了50V的电容好了!  很少修显示器  所以记录一下这不稳定的故障!下面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