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主板

楼主(2018-11-25):
12年开始使用,今年4月份金士顿内存(一直用)不能开机,换了尔必达能用,到了10月份尔必达,金士顿,美光,三星等内存都开不了,只有海力士能开机,求助大神献策

网友:
海力士的是不是1.2v?

网友:
不知道,看不出,板子1.5v正常,bios刷过,没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cpu 5相供电有一相(靠近cpu风扇插座)没输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cpu 5相供电有一相(靠近cpu风扇插座)没输出正常吗?

内存都是好的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神cpu 5相供电有一相(靠近cpu风扇插座)没输出正常吗?

内存官方有没有什么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官方有没有什么说法?

内存是好的,别的机子试过,那么多牌子都不行应该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