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Plus重启掉电

楼主(2018-11-25):
最近接到一台ASUSb85-Plus掉电重启的故障。同时测量SLP_S3#和PWROK。SLP_S3#先于PWROK掉落。测量SLP_S3#和VRMPWRGD。VRMPWRGD先于SLP_s3#掉落。黄色线是VRMPWRGD(华硕点位是这样称呼的其实就是SYSPWROK)。掉电时间极其不固定。有时候加电瞬间就掉。有时候亮机后几秒钟后才掉。请问这样是否可以基本判断是CPU供电电路的故障呢。如果是一般是电源IC还是外围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A:
CPU 电路  上管波形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电路  上管波形 看看

上管波形有一点点波动不知道是否是正常情况。如何判断呢

网友B:
这个时候你去对比SLP_S3#和VR_ON,一般是VR_ON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候你去对比SLP_S3#和VR_ON,一般是VR_ON不稳定导致的!

如果强行拉高VRON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
如果强行拉高VRON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风险,没风险只是可能关不了机

网友:
我强行拉高了Vron现在不掉电了。开机一会就死机。CPU上管波形确实非常不稳定。怎么办呢师傅们

网友C:
查是什么元件拉低了Vr_on信号。往前查可能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D:
新出主板BIOS容易坏,刷刷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是什么元件拉低了Vr_on信号。往前查可能有意外的收获。

查到了是一个NPN三极管不稳定,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出主板BIOS容易坏,刷刷 。。。。。。。。。。。。。

BIOS早刷了。一样子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