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g480

楼主(2018-11-26):
品牌:联想型号 :g480
故障:开机掉电(开机0.19A 掉电

大家有碰到类似的故障吗?

测量待机正常 电源开启瞬间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什么电压没有导致的 ?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查了没有

网友A:
二级转换电压 具体哪个位置?开机5秒就电路了 不好查?

网友:
看看断不断路一般 都是后级电压短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转换电压 具体哪个位置?开机5秒就电路了 不好查?

5秒钟时间足够查很多了 你要是连二级电压在哪个位置都不知道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图纸上的RUN SUS电压 辅助供电都查了吗 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开机掉电(开机0.19A 掉电,这个电流应该却电压,可能二级电压没出呗

网友:
加焊桥 这是G480的通病 加焊桥 这是G480的通病

网友:
这问题最不好修了  我怕修这样的问题  一般直接换板

网友:
                           查电路,应该不难

网友:
按照时序修。。。。查一查二级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