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源为什么放一段时间不用就坏了

楼主(2018-11-26):
    我的好几个电源都是装上电脑后,可正常使用,但是放一段时间不用电脑,到用的时候就坏了。具体表现为打开电源开关,开机,电源风扇蠕动一下就没反应了,电脑根本开不了。把电源从主板上拔下来,重新插上,再开机,电源的风扇就又会蠕动一下,就又没反应了。把风扇拆下来试验是好的。请教一下大神们,
是什么问题,自己可以修吗?

网友:
补充一下,电源都是航嘉的,型号:多核WD600,额定功率:600W。

网友A:
人不运动,坐久了都会麻木,你还问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不运动,坐久了都会麻木,你还问为什么

其实也没多久,大概十几二十天,已经连续三个电源都这样了,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B:
短路保护了,你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是主板有故障,你断开电源与主板连接,将绿线与黑线用镊子短接,看看风扇是不是一直转,如果一直转,说明故障在主板,如果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那故障在电源板,重点查后级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护了,你仔细检查一下,应该是主板有故障,你断开电源与主板连接,将绿线与黑线用镊子短接,看看风扇 ...

谢谢,我试过了,都是电源坏。关键问题是:每次刚换完电源,电脑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可是大概过个几天,长点的十几二十天,电源就坏了,确定是‘电源’坏了。已经连续三个电源都是这样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试过了,都是电源坏。关键问题是:每次刚换完电源,电脑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可是大概过个几天,长 ...

风水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