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短线维修-一点小小经验,有图

楼主(2018-11-26):
如题客户拿过来一款Y470笔记本,能触发不开机,上电源表测试0.4左右的电流。多年维修经验感觉像是没有过CPU,拆开先检测下通病(通病就不重复阐述了论坛很多),基本没有问题。这个时候该换下CPU试试了,更换以后状态依旧, 这时候想起过论坛的一个帖子说是风扇模组下容易短线,赶紧才开看看,拆开一看真有腐蚀。但是是终点站腐蚀了(下面有图),这就有点尴尬了啊,我怎么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          这个时候不能着急我给你们讲啊。这些都是小问题,,,,我有废主板啊,拿一个过来量下不就知道了。运气好10分钟搞定。下面有图就不细说了。。                         一点小经验分享一下,在这想说的就是维修时仔细一点吧。

网友A:
什么叫检测下通病基本没问题,这个就是通病。散热器底下的海绵吸收空气的水份潮湿腐蚀供电芯片19V的供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检测下通病基本没问题,这个就是通病。散热器底下的海绵吸收空气的水份潮湿腐蚀供电芯片19V的供电线

好   知道了。。。。。。。。。。。。。。。。。。

网友:
这种海绵设计真烧脑  时间长了 潮湿服饰电路  就出问题了

网友B:
这个通病来的呀,不用这样飞线的,就在cpu供电旁边就有19v了

网友:
我 有个联想本,也是卡0.4A,看了您的贴子有启发,我也来看看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
PQ910的下面二个电容就是19V的

网友:
楼主你写了那么多,我还没有弄明白,故障根源在哪?

网友:
就是CPU供电芯片缺了个20v 主供电吧 这款没cpu供电第一个量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病来的呀,不用这样飞线的,就在cpu供电旁边就有19v了

是通病啊,有点尴尬。。。。。。。。。。。。。。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个问题就只这个机器的通病之一啊。

网友C:
看楼主修的这机器。是先搞了95831之后没有搞定,仔细查供电,发现没有主供电,然后才找到论坛,发现风扇方面有断线线这一说,然后飞线    飞线后注意覆盖绝缘胶布或者打上绝缘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是全拆机,打开C壳,23脚有个10欧的电阻,拉个19V到这个电阻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修的这机器。是先搞了95831之后没有搞定,仔细查供电,发现没有主供电,然后才找到论坛,发现风扇方 ...

没有动芯片,是因为电流像是没有过CPU,换过CPU  所以确定供电没有,然后才开始查的供电,然后想到风扇下断线,之前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思路很飘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还不止这一个地方呢

网友:
Y470这机器通病真不少,好几处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