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9 有时候花屏

楼主(2018-11-26):
这个机器原来的硬盘坏了,给换了个固态硬盘,安装好后用的时候就花屏,重启后有时候正常,有时候还是花屏,正常的时候看一两个电影都正常,外接一个显示器正常,现在不知道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屏老贵了 .

网友A:
像屏有问题! 有没有这种屏替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屏有问题! 有没有这种屏替换下

就是没有屏 ,有屏就能分清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