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win10

楼主(2018-11-26):
1.开机,狂按F2,进入BIOS 2.选择Security->Secure Boot menu 3.设置    Secure Boot Control        [Disabled]
4.按F10       Save configuration and exit ->Yes 5.Esc,选择Uefi:……(你的U盘名) 回车。6.转换分区表类型为GUID格式
2,重启电脑,看ESP是什么分区号,用引导修复工具修复
3,ghost系统,等待
win10安装界面就出来了 。
正常设置就行了。
然后就进入win10了

网友:
只要是UEFI引导,选U盘启动,分个C分区  装了就行

网友:
有一些不行的,,ASUS   VM520U换固态240    装了能使用。。冷机,,第二天早上来又进不了系统了,,试了三次,,它原来自带的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