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19W80PS显示器差点放弃维修经历

楼主(2018-11-26):
第一次发帖不会发,今天收到一台AOC TFT19W80PS显示器,故障是插电后指示灯不停闪烁,按开关机没反应,屏幕不亮,拆机后测量开关是坏的,心里在想是不是捡到死鱼了,跟用户报价后用户同意维修,把用户打发走,于是换上一个好的开关结果还是一样指示灯不停闪烁,在测量电源板5V正常,测量屏供电没有5V,把屏线拔掉后开关正常了,屏供电也有5V,心想不会是屏坏了吧,为什么插上屏线屏供电就没有了,于是各种测量逻辑板没有短路啊,维修陷入困境,根据以往经验不会是供电不足吧,于是把5V供电电容拆出来,发现电容已经漏液,测量容量正常,果断换上25V 1000uF,开机故障修复
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605079814\Image\Group\Image2\`0T1J4E_5((P6X1(EX1CM1L.jpg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605079814\Image\Group\Image2\O1%}V4M2%JX1DEE]C~7[~FT.jpg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605079814\Image\Group\Image2\03WS(WO(P@{K94)JTDL}N{D.jpg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605079814\Image\Group\Image2\%TURJUWEA3_H8$KCPDS)R[G.jpg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605079814\Image\Group\Image2\((ZQ`$]E(0B`]I31F1[[U6Y.jpg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605079814\Image\Group\Image2\1(XH(8}1@RI(T~SCJGQ}C~Y.jpg

网友A:
图片显示不了,我不会发怎么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显示不了,我不会发怎么发呢

编辑的时候 选择附件插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