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掉电开机运行慢通病

楼主(2018-11-26):
今天 接一台联想E450C笔记本电脑,客户说电脑开机运行慢,打开程序卡,严重影响正常使用。接手跟客户报价装系统60大洋,着手装系统,进PE,GHOST,然后去吃了,回来还在GHOST,平时10分钟不到的GHOST系统,,现在装了近一个小时还没装到一半,心想硬盘有坏道 ,MHDD硬盘检测正常没坏道,又重装了一次装了两三个小时才装完进系统,还报错,没装完整,系统不能用,然后换硬盘重装,有时候还掉电,结果还是故障一样,站内查了下帖子说是电池的问题,果断把内置电池拆了,单接电源,重装系统半小时搞定,郁闷 一个电池本来看不出任何问题,待机时间也有2个小时,怎么会出这样问题,无解,希望遇到这款机型的朋友,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可以参考 一下,。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分享给大家。

网友:
第一次听说哈,    长见认了

网友:
一头雾水,没搞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
单独接电池 试过吗?
按理电压够,咋会影响速度呢

网友:
这还通病。。有多少台这个型号的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放个电应该也能好

网友:
这种确实要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 可以从官网下载一个电池微码刷下试试看看

网友:
这个倒是没遇到但是这款机器电池坏的贼多,故障就是掉电。我已经换电池都换了七八块了。

网友:
我昨天也见到这样的问题 我已经换电池好了

网友:
學習了
下次碰到這機器
剛好有個文章能參考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内置电池影响了总线的数据,导致系统运行缓慢,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在一些笔记本的扩展坞接口上,有进水也会导致缓慢。

网友:
这机子只见过掉电是电池引起的,原来还有这毛病,会引起机器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