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 13-7368bios 淘宝购买

楼主(2018-11-26):
原厂合成。

1.18.0 HE.zip

网友A:
亮机很慢,但是bios模块是好的,和原机备份合成下就行,第一次开机三次掉电,然后要设置机型,serviceta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很慢,但是bios模块是好的,和原机备份合成下就行,第一次开机三次掉电,然后要设置机型,servicetag

这个机器 需要 和 bios备份 合成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