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过隔离

楼主(2018-11-26):
CPU供电上管电容坏,导致保护。查了半天第一管G脚一直19V .  突想,大电流管子坏了。一量G脚通了。

网友:
不过隔离管那怎有19v呢?…………………

网友:
管子G 不短本来就有19V小电流呀。G 拉低后才有大电流输出呢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上管g极有19v,就是说g极和d极短路,这种故障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