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短路,烧机应该接哪里?电压电流多大?

楼主(2018-11-26):
(无正文)

网友A:
开机掉电不一定是短路哦,先确定是不是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掉电不一定是短路哦,先确定是不是短路呢

不插4pin不掉电,4pin的12v对地值480也算正常,确实不想像短路,请问从哪查啊

网友A:
你查12v的如果短路掉电是非常快的,而且那声音也不一样直接量一下12v有没出嘛,缺供电信号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12v的如果短路掉电是非常快的,而且那声音也不一样直接量一下12v有没出嘛,缺供电信号都会

掉电非常快啊,电源风扇还没转起来就掉电了,太快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查信号

网友A:
不理解你说的,你直接拉低绿线就知道是不是短路,不明你的意思,是什么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你说的,你直接拉低绿线就知道是不是短路,不明你的意思,是什么主板

是cpu供电的4pin啊,不插4pin没问题,插上直接掉电

网友A:
这不一定的呀,你没插12v,都不算正常工作不掉正常呀,你强制触发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短路啦,什么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一定的呀,你没插12v,都不算正常工作不掉正常呀,你强制触发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短路啦,什么主板

V星870a-g46电源没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无语了,我没说过你电源有问题,我知道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我没说过你电源有问题,我知道是主板问题

这样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我没说过你电源有问题,我知道是主板问题

按照你给的思路,短接绿线仍然开机掉电,断电瞬间能测到上管d级有电压,g级只有0.2左右,s级无电压

网友A:
那就应该短路了,量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短路了,量上管

不短,mos管和电容我都测了,很健康,会不会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B:
CPU供电短路,电源会保护,把绿线对地短按,电源也会不输出电压,电源会发出吱吱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短路,电源会保护,把绿线对地短按,电源也会不输出电压,电源会发出吱吱的声音

那请问我接下来该查什么,mos和电容无短路,cpu供电4pin的12v接口对地也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