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有竖线,我想请大神看看是不是主板坏

楼主(2018-11-26):
换过扫描头和排线,确认无污渍。貌似就剩下主板了。
请大神指教下。

白色区域,就是问题所在。扫描复印都有,直接无文字、无图像。

网友A:
扫描有问题我还没碰到过和主板有联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有问题我还没碰到过和主板有联系的》

但是换了排线和扫描头,还能是什么呢

网友:
一般扫描头问题,我修过好多了,主板坏的少。

网友:
打印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