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HP BIOS的秘密

楼主(2018-11-26):
好多HP H61的主板,读出来的BIOS,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
不是为809F 打广告啊. 今天无意间的发现,解决了困了我N久的问题.

网友A:
这个BIOS的带增霸卡的. 不建议大家下载. 这里只是说明一下情况.

网友:
是不是OTP的原因呀,,,,,,,,,,

网友:
写入后  再保护  写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了楼主发表的很好,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的带增霸卡的. 不建议大家下载. 这里只是说明一下情况.

你的意思是换同大小25芯片的时候要写入那个两字节的?备份出来是两个,一个是原BIOS,一个是多出来的小字节文件,怎么同时写入?

网友:
联想的本子目前还是SPI总线,所以暂时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很少修HP和DELL的,国产本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换同大小25芯片的时候要写入那个两字节的?备份出来是两个,一个是原BIOS,一个是多出来的小字 ...

文件完全相同. 就是最后的几个字节. 也不知道写到哪,可能就是OTP吧.  809F可能做到.

网友:
件完全相同. 就是最后的几个字节. 也不知道写到哪,可能就是OTP吧.  809F可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换同大小25芯片的时候要写入那个两字节的?备份出来是两个,一个是原BIOS,一个是多出来的小字 ...

寄存器状态文件,使用RT809编程器的都知道 顾名思义这个文件是存储芯片状态的,所以换芯片必须要和原芯片一样的状态才可以读取,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没看懂,不过还是收藏了

网友:
还在用500P,编程器是不是可以丢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