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 T440S NM-A102 NM-A252 NM-A301 BIOS密码

楼主(2018-11-26):
T440 T440S NM-A102 NM-A252 NM-A301BIOS密码有没软解方法,我这有一大堆BIOS密码有锁,密码在EC上我试过了
请求各位维修大神出来指点些有没方法可以软件解锁,换个EC成本高又麻烦。如果是刷EC发现用RT809提取的只有192KB ,少了64个字节,虽然密码可以刷掉,刷上后会2200 2201报错,刷也刷不好。

网友:
说实话没玩过,为什么t440那个m2的16g固态,分好区就是不显示

网友:
那就可以搞,你已经成功了啊,我配合研究下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一个io保存的程序给研究一下。

网友:
你已经解决问题,就差一步了

网友:
买个好的EC ,把里面的程序备份出来,再刷到其他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有谁搞定了,或者是有方法告诉我一声,上次碰到一样的机器给放生了,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只能拆下来重新写    然后可以用软体刷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