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A77 USB失灵主板问题 换尾插无效的进

楼主(2018-11-26):
同行送修故障为OPPO A77 手机可以充电无法链接USB。
因为要解锁这个故障必须要修好。尾插排线已换过。
测量主板排线座现USB线路D-无对地阻值。
没有原厂图纸于是找个R9S图纸。因为R9S与A77用的同款MSM8953CPU.线路大同小异
发现D+与D- 线路是经过两个保护电感 而电感另一端通CPU.将电感拆掉短接故障排除!
其实挺简单的问题如果没有图纸只能一点一点去测量有时还会走很多弯路。
在实际维修中会遇到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没图纸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的图纸去参考借鉴!

因为我们还在飞请大鸟勿喷。积点口德

网友:
懂原理维修就是方便,给楼主顶一个

网友A:
风吹主板直冒烟,
拆下字库放一边,
飞速植下三千锡,
没有资料愁半天.

网友:
聪明,懂得举一反三。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4l好口才                v

网友:
安卓机子玩的那么遛。。。。。。。

网友:
修安卓机就要会变通,借鉴相通配置的主板加以对比。这样更能准确的找到问题

网友:
风吹主板直冒烟,
拆下字库放一边,
飞速植下三千锡,
没有资料愁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吹主板直冒烟,
拆下字库放一边,
飞速植下三千锡,
没有资料愁半天.

一面桌子一盏灯,
一把烂铁一风枪
烂铁不热枪无风

网友B:
楼主你这是用什么拍摄的 真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用什么拍摄的 真清楚啊

用的奥林巴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用什么拍摄的 真清楚啊

奥林巴斯显微镜

网友:
受教了,这个问题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9-01-01):
懂原理维修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