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手贱 把显卡接口 弄坏了

楼主(2018-11-26):
唉估计  是报废了   显卡板  也买不到  关键20多个针脚的铜皮掉了

网友:
淘宝有卖的

网友:
直接把线焊接上去,不过难度有点大

网友:
慢慢干可以搞好可能几个小时

网友A:
这种排插座子怎么完整的拆下来?我用风枪吹下来都是直接报废掉了

网友B:
这个要换接口,直接焊的话太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插座子怎么完整的拆下来?我用风枪吹下来都是直接报废掉了

从背面用风枪吹下来,正面一准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背面用风枪吹下来,正面一准完蛋,

背面有芯片怎么办

网友:
这手不是一般的贱啊 哈哈!!  看看有没有图纸 有点位最好 慢慢飞吧 不过价格吗? 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换接口,直接焊的话太难,,,,,,,,

BGA可以搞

网友:
看来都是修电脑的,没修手机的,对于修过手机的人来说,换这接口几分钟的事,得用旋风风枪,850肯定搞报底,

网友:
买片插座子,换个新的上去。然后断线的地方补线!可以搞定

网友:
看来时完蛋了。要不少米吧

网友:
厉害呀,这怎么弄的啊

网友:
如果可以应该底下和上边同时加热。修手机用的风枪劲儿小点。成功率50%。主要是太多十几个还可以。

网友:
修手机的可以搞定

网友:
这个估计只有去马云家想办法了,看楼主收多少钱了

网友:
很难搞了,接口位置20几根线,很难焊上去。。而且这种接口估计难买

网友:
直接去淘宝买个座子直接换好就ok

网友:
不贱,你把料板能当饭吃吗?一点感恩的心没有

网友:
这个接口应该能买到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哦,呵呵

网友:
确实麻烦 如果给得起钱就慢慢接吧 给不了高价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