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苹果7基带CPU短路

楼主(2018-11-26):
前段时间顾客送修一台苹果7,说是摔了下开不了机,拿到维修店刷了下机说是主板坏了!修不了退机给她了!
接机开机直接ITUNES模式,预报价留机打发顾客走了。
刷机报错9,刚到出进度条一会就报错9,换了U2刷机正常,心想捡到宝了。
插卡激活不了!如图!

还是老实查电路!一量2路短路!

相连的部件都拆了,还是短路!
有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上家没有拆过手机,我拆机发现总成换过!

网友:
测量PP1V0是否有1.2V   如没有,换基带电源 、还是短路跨接2.2K电阻 还是不行通知家属收尸

网友A:
一般上家  修过的机器  最好 不要接 ,问题多多   ,除非有 很高的利润  ,不然  很多都是  亏钱

网友:
这基带不就死了。。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上家  修过的机器  最好 不要接 ,问题多多   ,除非有 很高的利润  ,不然  很多都是  亏钱

没修过主板,只是换过总成!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直接没接,退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