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275E4V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8-11-26):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白色的三星笔记本,,说开不了机。。。插上电源电流0.21A   ,明显主板有微短路。。。于是拆机,在插电源,,到处摸主板发现待机芯片《1225B>烫手,于是量了下周围的电容,发现3脚短路。。。在论坛找到了这个芯片的资料,,3脚是3.3V 线程。。电压。。。接着就烧鸡把一烧。。。摸到EC时,手查点烫个包。。。于是乎怀疑EC短路,,把EC拆了,,还是一样短,,,,接着摸。。还是EC那发热,,大电流。。但是摸不出哪里发热。。当我第2次插时,,居然不短了。。。接着把EC装好,,可以开机了。。。。问下各位高手。。这到底是板层漏电还是电容漏电。。真怕返修。。。

网友:
这水灌得没毛病!

网友:
主楼分析的好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哪里短路了导致的,我估计还是电容引起短路,你烧鸡的时候把电容烧断了

网友:
应该是小电容短路了  烧鸡烧的时间久一点   电容自己断开了。就变好了 或许不会返修了。

网友:
呵呵,烧着烧着找不到问题点,突然自己就好了  很神奇的碰到过。。

网友:
小电容烧断了 不会返修的 大胆收钱就行

网友:
短路点烧断了 没啥问题。。。。。。。。。。。

网友:
烧断了吧    把短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