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3期实地学员iPhone7基带通病维修

楼主(2018-11-26):
前段时间国外客户寄过来修的主板。客户描述故障现象是无基带,iTunes刷机未知错误。主板拿到手上还有些变形

在实地学习,刚好有机会可以体现学习成果了。刚准备刷机确认故障现象,路过助教好心告知7代基带存在通病,让我测下基带电源附近电容值和网上解决方案。

测试发现基带电源s5脚相连电容短路,和网络描述的7代基带通病一致。二话不说开始拆基带电源,发现93,98接地脚如愿掉点!接着飞98、93、88、83到c5625_RF的接地脚。

(前面忘记拍照,只好借鉴万能迅维的图片)

    接着换个基带电源重新装上,然后用2.2k电阻飞c3211_RF和c5701_RF

确定没其他问题后刷机通过,跟客户要了id进入手机界面查看手机信息能认基带

搞定收工,200块到手还不需要付国际运费
(处女作,若有需要更改的地方望大神指导,还有麻烦给个高分,谢谢)

  iPhone7无基带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51-1.html

网友:
牛,多谢楼主分享,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看连 飘了啊

网友A:
2.2k的電阻飛線什麼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k的電阻飛線什麼原理?

具体原理我也不太懂,网站有关于这方面的讲解,需要可以去了解一下或者私发你

网友:
讲解仔细到位

网友B:
问一下2.2K的电阻怎么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2.2K的电阻怎么找啊

电路图搜索2.2k,会弹出相关的电阻,根据位置号在点位图找出来然后拆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样修搞了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搜索2.2k,会弹出相关的电阻,根据位置号在点位图找出来然后拆下来就可以了

能不能说一下是哪个,蓝锐好像不支持

网友C:
像iphone6电路图的R0302  R0303  R0304  R0305  R0317等等很多。你只要在电路图搜索2.2k就会出来很多2.2k电阻的位置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修搞了多少时间?

手工好估计不用1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iphone6电路图的R0302  R0303  R0304  R0305  R0317等等很多。你只要在电路图搜索2.2k就会出来很多2.2k电 ...

谢谢(*°°)=3

网友:
到底是什麼原理你沒講明白

网友:
不错  手工及理论思路都很好!
我手上有台7插卡无信号 无IMEI ,但是是英特版的芯片,板子排列和高通版的不同,
现在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