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自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1-26):
修了3年电脑没搞明白,求

网友A:
控制极怎么去导通n管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极怎么去导通n管的嘛

芯片发出高电平导通,是芯片力量不够所以加个自举电压辅助吗

网友:
自举电路,又叫升压电路。利用的是电容和一个二极管实现的。想搞清楚它的原理,可以自学一下模拟电子技术。里面有对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的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