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PLEX 99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1-26):
故障:不触发,闪黄灯

根据以前经验戴尔很多机子闪黄灯都是12v短路的(正常触发以后是蓝色的)经量12v没短路。去论坛搜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图纸也没,还好有io图一查55脚pson怎么没电压(中间走了一点弯路)因为戴尔很多机子放过电之类的会自动上电的所以55脚为0是对的,强制关机以后一量之后只有2.7v不对。开始漫长的跑绿线重于找到了,而且断线只是是很微的(放大图可以看到)看图这是补飞线以后的,看到论坛有很多遇到不触发的可以看看这个位置在pci插槽背面,验证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通病

上绿油

上电亮机

网友A:
图纸这里有............

网友B:
绿线断了,导致电压不能完全拉低把,正常通电绿线是要到0V,待机时是5v

网友:
学习了楼主发表的很好,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断了,导致电压不能完全拉低把,正常通电绿线是要到0V,待机时是5v

对的,但是有个误区容易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这里有............

你这个是980的不,990的我都买了一个,但是都不是一样的,但是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