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09 板号DA0R33MB6E0 REV E I5 独显

楼主(2018-11-26):
客户拿来一台HP TPN-Q109 板号DA0R33MB6E0 REV E I5 独显 本本,故障是电流到1.32左右,中间有跳变,但一直停在这里,和客户说这机有可能说是显卡问题,客户说放着放着,后面拿来用就开不了机了,由于客户在看,只能拆开看看,原报价250 后还价200 算了,由于没有生意,修修吧。几分钟拆开了,用风枪吹了显卡芯片还是电流这样,不插内存到1.1这样,所以应该过了内存,内存客户自己换成了两根8G,单插每一根内存也是一样,应该不关内存的问题,于是后面直接上BGA,下来还是一个鸟样,这电压都出来了,于是去下载BIOS,刷了好几个都一样,电流都差不多这个跳变,没有招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看论坛有好几个是这个板号故障和我这个差不多,都是刷BIOS,加焊显卡都没有好。实在没有办法,估计客户也不会换显卡芯片,后来当死马医了,在显卡芯片有一个个子比较小的电感,直接吹掉。上电,电流到1.1左右会跳到0.8 之后0.6左右,以为是有戏,有些机器是可以断开独显供电,集显显示的,这板只能试试看。接屏失望,看电流应该能显示了,怎么还不显示,后会不会刷的BIOS有问题,不显示,于是刷回原来的BIOS,接屏,显示。因为网上都是板号相同,机器型号不一样。装机,客户说显卡又没有修好,还收这个价,死要我再便宜点,说了很久,我都不同意。我说修电路,要么不修电路就直接换板或者换显卡芯片,那更贵。  附上这型号的BIOS,网上查没有这个机器型号的BIOS.拆装加上装好,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收200还和我还价。 HP TPN-Q109 板号DA0R33MB6E0 REV E I5

网友:
现在做维修真心不容易,修的慢嫌你水平不行,修的快就说是小问题,付钱不爽。

网友:
跑马中档显卡,实在修不出来了,就可以断开独显,看能不能亮机,下次可以优先选择

网友:
唉,当着客户面修机子就会出这样的麻烦。。
客户觉得你就换几个小零件,要收200  太贵
你分析电路,改集显这种无形的投入,他是看不见的。。

网友:
确实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