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05FA不亮机求指点

楼主(2018-11-26):
这款机器的其他几个型号都有点位图了,FA这款还没有,查了一轮,发现SUSWARN#这个信号为低,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经过电阻来上拉的,看时序是开机后这个有3V后才到PM_RSMRST的,这个应该是高电平啊,跑了一下午线硬是没找到,我对照305FA的点位图看是有上拉的,但没找到。可能我说的不对,请指点
下面这是是5才到5a吧,5这里的SUSWARN#在开机后应该高电平吧,还有是SUS_EC#才有1.35V吧?

月饼老师说的时序跟这型号不一样啊,可能不同电脑又不同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8608-1-1.html
下面这个是305LA的点位,可以看到SUSWARN#是由+3VSUS来上拉的吧

网友:
有没有人修过这个啊?上拉的点是哪个啊?

网友:
有人知道这个上拉的点吗?或者有没有UX305FA这个的点位啊?

网友:
没这么修过,你这看都看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