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求报价!VIVO Y51进水无触摸

楼主(2018-11-26):
进过水!开机,打电话,上网都没问题!主要是触摸屏失灵,更换过新屏也是一样!用洗板水清洗过后发现有明显芯片烧过的痕迹!主要是想要里面资料!求各位大神报个价!

网友:
你箭头指的是摄像头供电

网友:
求大神给点建议!修好触摸大概多少钱!什么地方能修!愿意寄修!!!

网友: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急等各位大神回复!!!!凸( _ )凸

网友:
找同款的好的手机,把里面的FALSH,搬家,试试

网友:
进水原因的话 这里有一个电阻 挑了 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