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电流0.9左右不动求助

楼主(2018-11-26):
客户送修一个笔记本,型号是联想G460, 机后电流直接到0.9不动。 量所有供电是正常的, 时钟也有,复位也正常。 BIOS也刷过。已经量不出毛病了,谁知道接下来怎么修吗、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你的三把斧呢

网友:
可能显卡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内存过了没,没过查内存条件,过了的话查桥条件

网友:
查二级转换电压吧

网友:
换个U试试,用波波看一下内存SM总线是否有波形。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修吧,有些信号没出来难修好!

网友:
老老实实看图纸,查时序,供电都有了不代表就能开机!看看哪个信号有问题吧。不过看这电流,估计桥有问题。

网友:
和我修的一样,你看cpu.供电和显卡供电那块,这机子显卡也容易坏,还有桥

网友A:
无cpu供电,加焊桥,收工,这是通病

网友:
内存换了试没有,内存换条看看

网友:
0.9怎么会无cpu供电?

网友:
COMS电池去掉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cpu供电,加焊桥,收工,这是通病

人家说了复位都有了,你说没CPU供电

网友:
看内存SM总线波形是否正常?显卡供电及通讯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就换显卡通病

网友:
查查跑码没有。内存有没有读

网友:
这种老主板闲鱼淘一片   便宜得很

网友:
最后什么问题啊?求指教

网友:
感觉可能是内存或者虚焊显卡

网友:
看看过没过内存,然后是不是要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