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啦

楼主(2018-11-26):
我的主板这东西被烧糊了,主板不通电了,修一下多钱

网友:
从这个电路板丝印标志明显看出是供电ic,具体费用根据当地消费不同一百到二百左右吧。

网友:
200块左右吧,维修工作人员挺辛苦的,又要排查又要订配件。
你舍不舍得出这个维修费;

网友:
200块左右吧,又要排查要订配件。 看看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查下主板价格,再根据你们消费情况收嘛,一般就是一百多到两三百,看地方

网友:
一百有点少。两百起步吧。上面就看物价局有没有定价。

网友:
修修的话得1W块钱吧:lol

网友:
我这里修这样的主板最多一百多点,生意不好做

网友:
故障可能不止看到大这点,楼上的建议都很中肯

网友:
这牌子怎么也得一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