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6):
开机后键盘鼠标触摸板都不能用,屏幕可以显示,
笔记本

网友:
释放bios电池后重新开机试下,你先说下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或者丝印版本号,杂牌机估计不好找bios,最简单处理就是放bios电不行刷bios程序。
如果你是直接客户,直接找附近的维修店帮你操作吧,别自己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