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多年搜集的笔记本换屏需要更新的屏码片数据汇总!

楼主(2018-11-26):
多年搜集的笔记本换屏需要更新的屏码片数据汇总!

网友A:
厉害,这是自己备份的吗??

网友B:
这有什么作用的?治什么毛病

网友C:
你的维修量得多大才可以收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是自己备份的吗??                                                                           ...

是的,还有好多,这里几乎都可以代用了,主要是戴尔的机器必须刷码片,要不然换上去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什么作用的?治什么毛病

之前更换的液晶屏,尤其是戴尔的,必须刷写专用的码片才可以正常显示,要不然显示白屏或者不显示,就是起这个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维修量得多大才可以收集这么多

还有好多,下边陆续更新上来,这里估计上传的有大概十分之一左右吧。

网友(2022-07-25):
还是没有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