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M4A77T IS开机后无法识别USB,就一直卡在界面

楼主(2018-11-26):
有一块M4A77T IS开机后无法识别USB,健盘鼠标动不了。就一直卡在界面里,请问这个问题维修思路是什么,我测了USB的数据线发现没短路,正常在4百多之间。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刷新bios后重启直接拔掉u盘引起的。现在操作是插入原来更新bios的u盘后,重启电脑就辉自动引导了。

如果不是刷新bios中引起的,那一般是bios损坏了,直接编程器刷新一个新bios就可以了。
详情参考这两句英文。

DS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刷新bios后重启直接拔掉u盘引起的。现在操作是插入原来更新bios的u盘后,重启电脑就辉自动引导 ...

不是BIOS的问题,我用烧录器刷过。还是一个吊样。确定是好的BIOS程序,用好板同版本,

网友B:
提示USB键盘已经检测到了,,,,,,,,

网友C:
按F1进入BIOS设定就可以了,或按F2继续后面步骤

DSX

网友:
换个PS/2的键盘进CMOS设置日期时间就好了

网友D:
如果单独一个USB的话,你换个接口试试                  全都不能用的话,可能是桥,值对不代表桥是好的

DSX

网友E:
BIOS 没开启USB键盘鼠标吧
PS2键盘按F1进BIOS 打开支持USB键鼠就可以了

DSX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F1进入BIOS设定就可以了,或按F2继续后面步骤

大佬,我不是小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没开启USB键盘鼠标吧
PS2键盘按F1进BIOS 打开支持USB键鼠就可以了

不是的,早试过,BIOS都刷过了,没什么BIOS开不开的问题,也放过电了,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独一个USB的话,你换个接口试试                  全都不能用的话,可能是桥,值对不代表桥是好的    ...

好像也只有这个思路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吧,期待中!

网友:
值正常不代表桥一定是好的,特别是这种老主板南桥已经征战多年,难保不会出现虚焊或部分功能缺失等问题,可以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F:
卡LOGO的一般我都是先把声卡吹下来,不行再吹网卡。

DSX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卡LOGO的一般我都是先把声卡吹下来,不行再吹网卡。

666,都不用去测吗!?~~~~~~~~

网友:
我修台台式也是这样,没USB5V,由IO控制的,我换个电池就好了,可能IO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提示USB键盘已经检测到了,,,,,,,,

这是提示USB键盘?USB MASS STORAGE明明是说USB大容量存储器,也就是U盘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提示USB键盘?USB MASS STORAGE明明是说USB大容量存储器,也就是U盘的意思

USB键盘已经检测到了,U盘没有检到。、、、、‘、、’

网友:
电池没电了,或者桥挂了,也可能COMS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