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 plus有基带,无串号秒杀

楼主(2018-11-27):
拆下高频分集器,查焊盘有没掉点,(摔过的机掉点机率大)有掉点补上,没掉点换高频分集器。维修实例勿喷,不排除还会有其他原因。

网友:
思路清晰,膜拜膜拜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总结的不错,可惜是没拍张焊盘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总结的不错,可惜是没拍张焊盘的图片

焊盘很简单,类似QFN封装,只有外墨焊点,轻松焊接,大胆干

网友:
先收藏,以后用得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请问无服务跳sim卡呢,我换这两个故障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无服务跳sim卡呢,我换这两个故障依旧

我遇到过基带电源问题跳sim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基带电源问题跳sim卡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