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视的电源开启PS-ON脚是高电压开启还是底电压开启

楼主(2018-11-27):
三星液晶电视的电源开启是高电平开启还是底电平开启   求助

网友:
一般都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A:
三星电视电源板PS-ON信号是要上拉才开启的,这个有点不一样,用1K电阻接到5VSB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电视电源板PS-ON信号是要上拉才开启的,这个有点不一样,用1K电阻接到5VSB就可以了。

好像是底电平开启的 插上电 PSON脚上有4.2V电压  应该拉底 开启电压

网友:
一般都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
三星鸡鸡,拔掉电源板和主板连接线,背光稳定亮,就是正常的。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听,。

网友:
怎么都说是低电平开启?电视机一般都是高电平开启,单独维修电源板时用电阻跨接5VSB或者直接接到5VSB就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