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上电没按开机键直接0到100左右来回跳

楼主(2018-11-27):
开始这台小6是上电漏电60ma左右 按开机键定一下200毫安电流 然后就回零又到200反复跳  后来测量到SDRAM线路阻值只有20  烧鸡发现GPS芯片旁边一电容短路 拆掉后 该线路正常了 但是上电还是漏电 U2 灯控 音频 都拆了 还是不行 后来单独给vcc main单独加电发现跟上电情况一下 吧大电源拆了后 上电漏电50毫安 换个大电源 后 还是原来那样子 反复跳  没有思路啊 兄弟们支支招

网友:
cpu周边电感  时钟 上盖 i2c 最后是下层 查找顺序

网友:
小漏电不好查,芯片坏了漏电不会这么小吧,不行搬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