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主板5v电压超高

楼主(2018-11-27):
        各位维修大师,我丢修电脑好长时间了,好多不会了,如果谁知道请告知一下。        我现用的主板是华硕b75的,5v电压超高报警显红标。百度上看了一下,不只是我的这样,还有好多人的都这样!
   开机要按F1,还要在bois里关浪涌保护,不然进不了系统。
  进系统后只能用10-20分钟会重启。电源换过了两个了,请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5v检测出错了,看io5v检测,把5v的电阻去掉,5v12v的检测脚连一起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参考我以前发的贴子

网友:
IO VIN 5V检测引脚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好像有这种毛病。找张图纸,查5v检测引脚,一般是分压电阻变值引起的。

网友:
IO VIN 5V检测引脚分压电阻问题,好像有通病

网友:
看看是痛病吗

网友:
你这个是5v检测问题吧,查查io 5v检测脚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