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 gl553vd r2.0进水维修,走弯路维修,感兴趣的可以来看看

楼主(2018-11-27):
这篇会很长,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分享下经验,要是想看维修结果的,请在最后看总结。
前几天同行拿来一个本本,华硕fx53v,看起来很是高大上 ,嗯,螺丝都被拆完了,拿开机壳直接取出主板 板号是GL553VD REV 2.0 ,上面水渍斑斑,揭开贴纸,欧呦,好大的一滩,二话不说,先处理水渍吧,一个多小时后,开始维修。
因为是进水,难免会有短路,没有先通电,先打了下阻值,发现公共点在阻值3.0,1.6之间乱跳,其它还算正常。那就修公共点吧,最近公共点短路不太喜欢烧机,总感觉不保险。习惯先测量各个MOS管。诶个测量一遍后,在显卡供电出发现故障, 此MOS管短路,从料板上拆一个上去后,不短了。上电,瞬间大电流,nnd,这个管子又烧了,看来是供电芯片坏掉了,芯片丝印是4E=3M,型号是RT8813D,家里没有,没办法,只能tb了,一个要12块钱,真贵,没办法,先订4个试试吧,显卡供电的阻值也从3.0变成了0.0-0.6,也不知到显卡坏掉没有,烦躁
两天后,芯片到家,二话不说,把芯片和场管全部替换完毕,打了一下阻值,场管正常,显卡供电为1.6,只能默默祈祷了。通电,不大短了,瞬间松了一口气,但是电流在0.017-0.023-0.045之间不零不零乱跳是个什么鬼,先从待机查起吧,3v供电正常,5v供电在1.6v-3.3v之间乱跳,随后检查5v开启信号 ,发现在0.9v-1.6v之间乱跳,看来是开启信号出了问题,拆掉给信号的电阻后,EC端回复正常的3.3v,那就应该是后级拉低的喽,于是把电阻和6脚场管更换一遍,发现故障一样。nnd,直接飞线3.3v,5v供电正常了,待机芯片应该没坏。既然待机芯片没有损坏,会不会是EC出了问题,于是检测了EC周围电路,发现供电正常,但是发现凡是带#之类的信号全部都在0.9-1.6v之间跳 (EC_RST#) (PM_PWRBTN#)丫的,会不会是EC坏了,在垃圾堆里扒拉一圈,没有,而且这EC还是带程序的,没办法,拉个电压过去试试吧,发现电流偶尔会停在0.2A,这时候待机芯片会发烫。待机芯片丝印是1225c,型号是TPS51225c 。在想到会不会是待机芯片拉低了开启信号导致EC复位不正常,就又开始在垃圾堆里扒拉,还是没有,算了,既然飞线给开启信号能正常出供电,芯片应该是没坏的,会不会是周围有小零件发烫,在待机芯片周围抹上焊膏,通电,发现就是待机芯片发烫。如果EC复位和5v开启同时拉高,芯片不烫,电流在0.017-0.023-0.045-0.070之间跳变,几分钟左右可能会停在0.03,并且只有充电的黄灯亮,其它三个灯不亮,这时候待机和EC周围电路电压全部正常,就是不能触发。默默感觉EC和待机芯片都没有坏。
会不会是因为触发了,但是有供电没有出来,瞬间保护掉了,而我这80块钱的万用表跟不上电压跳变速度才显示最高电压只有1.6v。如果这样的话EC发出的susb#和susc#均应该是高电平,内存应该有电压。测量后发现内存无供电,仔细检查内存供电芯片周围,发现芯片没有19v供电, 而供电的电阻有些发黑。拆掉,呵,焊盘没了,难怪。在点位图上看到上面不远处就有一个公共点,嗯,就飞那吧。通电,还是没有19v,把那个电阻拆掉,发现这里的焊盘断了一丢丢。哼,我接着飞 ,飞线结束后通电,电流那是扶摇直上啊, 断电,插排线,亮机 ,爽。
总结:第一级故障是显卡供电芯片和场管短路;
     第二级故障是内存供电芯片19v供电脚断路,导致上电保护,重复触发。
码了将近两小时的字,不容易啊

 会员8333362元2023-8-13 10:45
 会员12032432元2023-7-5 15:16
 会员10503842元2023-2-26 14:30
 会员5986662元2023-2-20 15:34
 会员12156162元2023-2-17 10:25

网友:
因为码的字数比较多,可能会有错字,希望大家谅解。

网友A:
我终于一口气把你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终于一口气把你看完。了

我是不是很好看啊,好看就加个分呗

网友B:
..........电流在0.017v-0.023v-0.045v-0.070v之间跳变.......80块钱的电流表跟不上电压跳边速度才显示最高电压只有1.6v.........
都帮你修改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在0.017v-0.023v-0.045v-0.070v之间跳变.......80块钱的电流表跟不上电压跳边速度才显示最高 ...

那就太感谢饼哥了

网友:
看得正起劲,突然就要交钱了!

网友:
华硕的都是按经验维修啊。楼主嫩修好就是厉害。

网友:
我记得曾经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测试南桥坏啦,报价定芯片回来,拆下南桥后发现桥肚皮下一个烧黑的小黑点,没在意就把新桥坐上去啦,结果通电微端,后来才发现是3V夹层里边对地短路啦,

网友:
华硕的板子现在做的越来越垃圾,连PCB板都没以前好啦

网友:
感谢楼主奉献 少走了弯路。。。。

网友:
这个太好对 我们这些小小白太有帮助了谢谢楼主

网友:
华硕的板子现在做的越来越垃圾。。

网友C:
你是怎么设置的有付费才能看下面的,谁给你 的权限啊,,看不见后面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设置的有付费才能看下面的,谁给你 的权限啊,,看不见后面的了,

精华帖都是这样的,不是个人设置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这样的主板,没有修起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真的不好弄

网友:
写的不错,错别字再少些就更好了

网友D:
这种机器都能修好,在不确定后面部分好坏的情况下买芯片。这的是对自己技术多大的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都能修好,在不确定后面部分好坏的情况下买芯片。这的是对自己技术多大的信心

修不好芯片就拆下来呗,以后又不是用不到

网友:
不错   维修界里就是需要你这种精神  辛苦了

网友:
精典,学习——,现在本本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不好搞,有时候到头来不是白忙一场

网友:
这机器修的却是有点曲折的,楼主比较有耐心

网友:
这个水平高了啊

网友:
大神级别的维修水平

网友:
这技术也没谁了。……佩服佩服…………

网友:
可以  你是介于牛A与牛C的人啊   多多分享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都这样了,还搞,,,,,,,,,,,,,,,,,,,,,,,,,,,,

网友:
真不知道现在的人们一上来就问是不是华硕的板子不知现在华硕很垃圾的

网友:
太经典了学习额

网友:
华硕越来越垃圾

网友:
进水机器的故障问题有时候千奇百怪

网友:
俺没有钱了,捧不了场了,以前江湖卖艺的说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楼主莫怪俺,今天没有生意,俺路过了

网友:
很认真  很执着

网友:
华硕的鬼机器都没有图纸,相对难修好多!!!

网友:
运气真好,上次我遇到一个也花了很长时间修好了,就是经常不开机,后来没有办法放弃了

网友:
能修好华硕的就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的机子经常会有2个或多个故障问题,修起来非常头痛的。。。佩服楼主的耐心和细致

网友:
只看了不需付费的这段。楼主手艺应该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省事多啦,,,,,

网友:
真是好贴啊 看的有点晕啊 技术含量有点高

网友:
现在泡论坛看帖 一晚上得几十块了  不过楼主的技术我付

网友:
学习了,华硕修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技术不错

网友:
我终于一口气把你看完

网友:
华硕  机神  看到华硕我真是醉的不行 还修毛线  很好的华硕分享帖谢谢楼主

网友:
进水确实不好修

网友:
这款机器 键盘坏的也挺多 开关在键盘上的

网友:
这么多的,太复杂了

网友:
现在华硕的机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很好       狠换专业  到位!!!!!!!!

网友:
谢谢楼主:看得正起劲,突然就要交钱了!

网友:
走了弯路 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请原谅我来得太晚,你们要明白,我是爱你们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呵呵!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搞头,,问题还挺多的  上次修了一个差不多的机器  一波三折才修好  费事费力

网友(2018-12-30):
楼主技术基础真好,修的有条有理的

网友:
希望以后也能碰到一样的机器,修的试试看看

网友:
很好 xx谢谢了 分析很多很好 xx谢谢了 分析很多很好 xx谢谢了 分析很多

网友:
点位图哪里下载的,楼主上传下可以吗急用

网友:
华硕的相当不好搞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华硕的都是按经验维修啊。楼主嫩修好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