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短路引起的蝴蝶效应-----海尔S510笔记本(内附改ME改LOGO)

楼主(2018-11-27):
时间:2018-11-26
地点:江苏镇江某个小维修店的某个小角落

前言:或许有人看到标题,会说不就是大短路,这个也能发。但是这个大短路还真难住楼主我好久了,其中短路就不说了,后面有改ME和改LOGO很详细哟。具体故事细节,请听我缓缓道来。

正文:昨天下午,一对夫妻进店,拿出一台海尔S510笔记本,说用的好好的,突然开不了机了,让给看看。
接过本本,上电,瞬间打表。此时心中窃喜,淡定的说主板烧了,修好红黑棕,客户答应。
拆开后盖,一股焦味扑鼻而来,定睛一看,CPU供电MOS已烧断裂,图当时没拍,后面补上。机型
版号
然后,楼主就获得左右护法成就,男客户看就算了吧,还一直叨叨楼主该怎么拆机,这有颗螺丝,那还有一颗等等。
同时穿插询问为什么会烧,烧了修好管多久,马上是不是就可以好,等着急用一大堆问题。楼主我实在受不了,一直以来都受不了这种啥都不懂,还要指点别人怎么做的人。顿时受到来自他的精神攻击一万点伤害,但是还是要很淡定和蔼的说:“不如你找个地方坐起,这个要看烧的严不严重,尽快给你修好好吧,你这样老是问我,会影响维修进度的。”客户总算听劝,坐起等了一会等不住,走起了。留下电话逛街去了。此时,此人,此性,为后面留下引子。

拆机,CPUMOS已经烧毁严重,同时随手一测,公共点为零。拆掉问题元件,此机是四个复合管,就一起换掉了,防止返修,找相应元件换上。全板打值各大电感以及公共点,均恢复正常。
拆下的烧毁元件
补好的元件,背面还有两个
再次上电,电流一路小跑1.3左右反复跳变,应该是亮机了啊,但是屏幕是黑的,外接也是黑的。难道是CPU挂了?换CPU依旧。再次换回原CPU触发,内屏有很淡很淡的光闪烁,不仔细看不到。到此处,基本肯定是BIOS也出问题了,这个就是经验了。为什么短路还会坏BIOS,这我就不知道了。

开始苦逼的无BIOS维修了,论坛只搜到一个还不能触发的BIOS,海尔官网不提供,最后希望寄托在X宝,一搜还是没有。我擦咧,一个BIOS要难倒英雄汉了吗?

找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论坛,用版号搜搜看,很多神州,ASUS,海尔,还有杂牌军都用到这款广达代工的板子。
死马当活马医了,下下下,下几个包括海尔不同型号同版号的BIOS,还是无能为力。在消耗一大波下载分之后,找到一个神州的,同样上的是i7CPU,居然亮了,但是LOGO是神州
客户回来看到后,说你们怎么搞的,把我机器都换了,我的那个可是大几千买的原装机器,修不好也不能这样啊,
在一阵嘈杂和鄙夷的吵吵中,楼主清醒了,看来LOGO要换回去啊,以客户性格肯定会这样,以上小段为楼主脑补画面。

干货环节之改ME操作

1 UEFITOOL打开原机备份的2M,查看ME的版本
2 论坛或者其他途径找到相关ME

3 WINHEX同时打开下载的新ME和备份2M
4 Ctrl+A全选新MECtrl+C复制(颜色会变深)
5 切换到2M,看到刚才新ME202080开头,搜索16进制内容202080
6 Ctrl+B从跳转的地方覆盖
7 保存,退出(ME已改好)
ME是不是也很简单

干货环节之改LOGO操作
1 WINHEX同时打开下载的神舟4M和原海尔4MBIOS
2 我要把海尔的LOGO换到神舟,所以在海尔BIOS里搜索FF D8,alt+1设为文件头
3 继续搜素FF D9,按Alt+2S设为文件尾,Ctrl+shift+N保存为新文件这是海尔图片
4 可以复制一个刚保存的LOGO,把后缀改为.JPG,是不是就看到了图片
5 现在就是把28.7Kbin文件LOGO改到神舟里面,同样Ctrl+A全选,Ctrl+C复制

6 在神舟4MBIOS里搜索FF D8,从此处Ctrl+B覆盖(注意看文本栏细节是否相同)

7 保存神舟4M,这样我们就等到了一个改过LOGOBIOS了(是不是很简单)
下面看看到底有没有改好呢,上图,没改前
修改后
进系统测试除了独显是感叹号其他都正常,客户不玩游戏,能亮就这样吧。应该是楼主海尔机型用神舟机型造成的,至于怎么改,BIOS太深了,就只能希望哪位大神出来详细讲解了
LOGO之前,看到有的说用DOS下改,对于楼主这种幼儿园没毕业,看到26个字母很团结,表示鸭梨很大,也就放弃了,还有介绍的用changelogo来改,但是我这种不行,会报错,look
对于我这种BIOS或者相似的BIOS,就可以用我这个简单的方法改了。打字分享不易,请不要吝啬你的加分。

关于提到的使用软件,这个百度一大把,我就不上传了。

 会员1328320100鑫豆2023-12-29 11:24

网友A:
这样一种的修好说不定不稳定,搞不好会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种的修好说不定不稳定,搞不好会烧CPU

海尔的,大哥我能找到个神舟的替换亮机不错了,X宝都没有卖的,我能怎么办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我也试过,不过没成功,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B:
看了帖子里面的改LOGO方法,我也想把自己机器的LOGO改了,但是我把FFD8 -- FFD9之间保存出来后,后缀改成JPG,看不到图片信息,是不是我改的不对?BIOS索引https://www.msi.com/Laptop/support/GE70-2PC-Apache

网友:
楼主很是厉害啊,学习了,以后也引这么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帖子里面的改LOGO方法,我也想把自己机器的LOGO改了,但是我把FFD8 -- FFD9之间保存出来后,后缀改成JP ...

你给的链接我不能下载,提示一大串英文,好像是不匹配本机之类的,你可以在系统里直接用change logo来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帖子里面的改LOGO方法,我也想把自己机器的LOGO改了,但是我把FFD8 -- FFD9之间保存出来后,后缀改成JP ...

论坛里有在系统下刷LOGO的教程,我就没发了,我这个是不支持那种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给的链接我不能下载,提示一大串英文,好像是不匹配本机之类的,你可以在系统里直接用change logo来替 ...

如果你有空,去MSI国际官网下载一个 GE70 2PC APACHE 的BIOS,我是想知道如何用WINHEX来改LOGO,其他的方法不感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空,去MSI国际官网下载一个 GE70 2PC APACHE 的BIOS,我是想知道如何用WINHEX来改LOGO,其他的方 ...

你的想法也是我想知道的,只想在WINHEX里直接修改LOGO,一直在琢磨,感觉很难,目前只会两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想法也是我想知道的,只想在WINHEX里直接修改LOGO,一直在琢磨,感觉很难,目前只会两种

哪两种呢?如果一个文件里面有不止一个  FF D9 位置,要如何跳去需要的位置呢?我用华硕X452CP 2.1的BIOS可以搜索到FF D8,但是搜索FF D9的位置是在 FF D8之前,不知道要如何跳去其他的FF D9位置

网友:
海尔雷神的机器,CPUMOS管特别爱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两种呢?如果一个文件里面有不止一个  FF D9 位置,要如何跳去需要的位置呢?我用华硕X452CP 2.1的BIOS ...

看文件头和文件尾,FF D8之前两行和FF F9之后全是FF空,不是所有的BIOS都适用,类似相似才行。上次发的一个战神变蓝天的帖子,有人回复LOGO不对,我就想改了,但方法不一样。WINHEX搜索的不一样,替换的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文件头和文件尾,FF D8之前两行和FF F9之后全是FF空,不是所有的BIOS都适用,类似相似才行。上次发的一 ...

就像官网提取分离BIOS,各厂家方法都不一样,没有一个能通用的法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文件头和文件尾,FF D8之前两行和FF F9之后全是FF空,不是所有的BIOS都适用,类似相似才行。上次发的一 ...

有什么方法来所搜不同的BIOS里面LOGO的位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方法来所搜不同的BIOS里面LOGO的位置呢?

你说的华硕,我试过可以用change logo来替换,如果是问WINHEX里怎么查找替换,我还没找到方法。

网友:
这机子爱坏U

网友:
嗯,CPU供电管挂了,我这种维修店修的杂,不是海尔售后,海尔机器偏修的太少,要不也不会找不到BIOS

网友:
此贴,要火。BIOS修改玩的溜溜的。收藏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华硕,我试过可以用change logo来替换,如果是问WINHEX里怎么查找替换,我还没找到方法。

嗯,刚才拿CHANGE LOGO软件改华硕的,把MSI LOGO丢进去改不了,暂时不研究了,以后再说吧,你的帖子看着趋势应该会是精华,建议帖子标题添加------内附改ME改BIOS LOGO操作,这样标题会更加吸引人,有益于你后续RMB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