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上电时序,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8-11-27):
5VSB通过NQ9输出3VDUAL_PCH 桥,io 开关的待机电压,3VDUAL_PCH通过Q80输出VCC3_ME
  《Q80的控制南桥信号 N_-SLP_A,》
  5VSB通过Q69输出5VDUAL待机电压(Q69的1脚待机时没有电压,触发后时4V,但是Q69输出都是5V)
  5VDUAL通过Q61输出O_-RSMRST到南桥和IO,复位南桥。(O_-RSMRST信号受控南桥 N_-DEPSLP信号,)
  待机电压正常后,N_-SLP_A转换为1_05ME_EN控制U9芯片的6脚输出VCC1_05_ME(主板上U9芯片没有
  装,VCC1_05_ME电压时触发后才有的)

上电
短接F_PANEL6脚8脚,产生-PWRBTSW信号到IO, IO触发后发出O_PWRBTSW到南桥,触发南桥,
南桥发出N_-S4_S5,N_-SLP_S3到IO
  IO持续拉低-PSON信号,开启电源(电源是不是

IO发出DDR_EN_CON到U8芯片,控制输出内存供电DDR_15V,DDR_15V通过电阻分压得到0_8LEVEL_DDR,
   0_8LEVEL_DDR到         U5

IO发出VCC15_EN到U1第5脚,U1第7脚输出高电平控制Q26输出VCC1_5_PCH桥供电
   VCC1_5_PCH转换成VCC1_5_PCH_OV到     U5

IO发出VCC1_05_EN到U1的第3脚,U1第1脚输出高电平控制Q35输出VCC1_05_PCH桥供电
   VCC1_05_PCH转换成VCC1_05_PCH_OV到         U5

(U5连接系统总线,直接和桥通信,系统总线没有和IO通信。论坛查了一下,
   有说是超频调压芯片,不超频完全可以拆掉,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CPU供电
  VIN通过电阻分压得到VTT_PWRGD,VTT_PWRGD连接IO,受IO控制
  VTT_PWRGD到DU1芯片第2脚,开启DU1芯片。
  DU1芯片正常工作后,从第3脚输出VR_RDY信号到IO

IO发出ITE_PWROK1通过OR1转换成O_PWROK1到桥的APWROK,PCH_PWROK脚
  O_PWROK1通过电阻分压得到VCCST_PWRGD到CPU(1V,作用不知)

N_DRAM_PWROK:桥发出N_DRAM_PWROK到CPU,(N_DRAM_PWROK由DDR_15V通过电阻分压得到)

桥25M晶振起振,桥读取BIOS(晶振是在什么时候起振的)

N_CPUPWROK:桥发出N_CPUPWROK分别到CPU和IO
CPU发出串行电压识别信号到DU1芯片,DU1芯片CUP核心电压调至指定的值

复位桥发出N_-PFMRST到IO,IO复位后发出-PCIE_RST ,-PFMRST2,
-PCIE_RST复位PU1,PCI设备,-PFMRST2复位网卡

桥发出A_-CPURST复位CPU, CPU复位后发出-DDR3_RST复位内存

桥发出A_RST复位声卡

有缺少的,也有我不知道对错的地方,路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大哥你非要理这么清楚干什么呢 ?把时序视频看懂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非要理这么清楚干什么呢 ?把时序视频看懂就行了

碰到一个掉电的B85的主板,修了几天,还是没有修出结果,虽然给客户换板了,但是有点郁闷

网友:
掉电能修好几天真够执着的  如果没有强大的理论指出修来来很费劲噢

网友:
你都知道时序还修不好,我是就没有修好过一块这样都主板。。。。。。。。。。。。。。。。。。。。。。。

网友:
这帖子没有配图,看着有点乱,,,,,,,,

网友:
饼哥发的8系标准上电时序,我下载保存了。发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一个掉电的B85的主板,修了几天,还是没有修出结果,虽然给客户换板了,但是有点郁闷

掉电用双路抓波,或换IO和刷BIOS试试,我有一片主板换IO换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一个掉电的B85的主板,修了几天,还是没有修出结果,虽然给客户换板了,但是有点郁闷

最近4天,遇到4块主板,两个挑CPU的,两个掉电的,我一块都修不好,掉电的怀疑有哪里微短或者桥有问题,因为vccpll这个供电就是0.4v,后级就是通到桥和CPU,挑CPU的我就更萌了,小白表示这4块都修不好,没办法,又没师傅教,我搞不定就不管了,爱谁修谁修去。有什么郁闷的,多修一块板又有什么成就感呢?能修好几块就行了,只不过是高电平低电平,我们要研究的是硬件和软件是如何配合工作运行系统的,到最后都是钱的问题,电脑如果只去研究高电平低电平的硬件,我觉得就失去我对电脑的兴趣了

网友(2019-01-07):
我也遇到一片  什么都条件都正常 也是开机掉电重启  烦死

网友:
技嘉的掉电还好修吧,玩家国度的才不好搞,我这里都还有几个都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