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plus Rev1.01。很快重启

楼主(2018-11-27):
ASUS B85-Plus
Rev 1.01不断重启偶尔能亮。
PWROK对比SLP_S3#,SLP_S3#先于PWROK掉落。
SYS_PWROK对比SLP_S3#,SYS_PWROK先于SLP_S3#掉落。
VRON对比SLP_S3#,VRON先于SLP_S3掉落。看来掉电的顺序是,VRON→Vcore→SYS_PWROK→PLTRST#→SLP_S3→PWROK。
Vron受控于两个三极管分别是+12V检测电路和SLP_S3#开启电路。摘掉SLP_S3开启Vron的电路。依然掉电重启,摘掉12检测电路的三极管。不在掉电。继续追查。+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到地然后经过一个电阻0.8V(+12VReady)左右加载到一个三极管的B极,反相成+12VReady#,+12VReady#加载到另外一个三极管的B极。此就是三极管控制Vron。摘掉此三极管掉电排除。但是实际上损坏的是第一个三极管。这个三极管控制级来自于+12V分压而来的稳定高电平0.8V左右。集电极却不断跳变。更换后测试数小时故障排除。

网友:
大佬们帮忙加加分啊,没有分了。再说一次加分不扣自己的分数。这个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修了一个月啊

网友:
手机版app咋加分

网友:
有水平值得学习

网友:
那还不加分老铁

网友:
手机上加分操作不了

网友:
不错,不错的分析经验。共享出来让大家都能受益

网友:
有张同样的主板,有时候不能触发,一般可以触发,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