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CER E5-575G 开机显示掉电 DAZAAMB16E0原因BIOS 问题 附带原厂BIOS

楼主(2018-11-27):
ACER E5-575G 开机显示掉电 DAZAAMB16E0原因BIOS 问题 附带原厂BIOS 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ACER E5-575G DAZAAMB16E0 SR2ZV OK BIOSS.rar

网友A:
鸿基的机器很爱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鸿基的机器很爱坏BIOS

是啊,ACER 的机器很多杂七杂八的乱问题 差不多都是 BIOS 程序 引起的

网友B:
我的也是显示掉电    怎么刷了不行          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显示掉电    怎么刷了不行          呀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的这台机器刷BIOS 就没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的这台机器刷BIOS 就没掉了

过了内存就掉

网友:
亲,今天刚好又修到一样的机器  过内存掉电。 原因是3V 5V电容问题 引起的,

网友(2019-03-28):
我的刷了不亮,电流到0.58掉电,板号DAZAAMB16E0 REV:E原故障为亮机掉电

网友(2019-07-12):
我的刷了还是不显!   bios好的好难找!   论坛里面的基本都是坏的

网友:
版号是一样的,显存位置都不一样,显卡型号很多种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显存位置不一样 , 刷上不亮机  这个板子应该有两款BIOS

网友(2019-12-03):
剛修一台,不開機,修復亮機
發現2個大電感及8個MOFT 管,熱得快炸了
不知什麼原因

网友(2020-01-22):
,能用吗 我的也是掉电

网友(2021-06-13):
我的电脑触发0.2掉电,cPu供电都有了,谢谢楼主分享,下载试试

网友(2021-07-23):
可以用  很好很好

网友(2021-08-28):
可以点亮,但开机15-20多秒显示

网友(2022-03-31):
这个BIOS挺好的,我的这台故障是开机后进不了系统,这个BIOS秒亮,谢谢!

网友:
版号一样的我下载了一个独显用不了,其他地方下载的可以,大家看清楚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63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