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机械师T47-D1 版号 DA0JW5MB8D0 ERV D

楼主(2018-11-27):
机械师T47-D1 版号  DA0JW5MB8D0 ERV D            机械师 T47-D1

网友:
测试 过  开机 快的 BIOS
刚刚  忘记  写上去了   ,放心下载  对好 版号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配置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配置的 啊

抱歉 忘记 拍了   ,这个机器 一般都应该是  I7 的 吧  ,但是 版号  版本号 能对上就应该没有 太大问题吧

网友(2019-06-09):
一样板号一样版本号,我的是炫龙的,刷上去秒亮,没毛病。

网友(2019-09-29):
亲测秒亮机 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2023-02-14):
不知道显卡频率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