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这个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8-11-27):
Warning! BIOS Recovery mode has been detected, Please put the file "H61ML3PR.CAP into HDD or a removable USB media device, And restart your computer.
You can also insert ASUS Support CD to your CD-ROM and restart your computer,
if you have done these please wait a moment and don't shutdown system!!!
System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booted

网友:
警告!已检测到bios恢复模式,请将文件“H61ML3PR.CAP”放入hdd或可移动usb媒体设备,并重新启动计算机。您还可以在cd-rod中插入asus支持CD并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您已经这样做了,请稍等片刻,不要关闭系统!系统将自动重新启动。

网友:
等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