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戴尔电脑

楼主(2018-11-27):
电脑有时启动时好的,有时启动出现蓝屏。求大神指导。

网友:
内存   系统   硬盘   显卡   自己挨个排除

网友:
硬盘挂了吧,或者系统

网友:
公司技术员说硬盘坏了,在修电脑店试硬盘是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有坏道或者系统文件损坏引起的

网友:
看英文字母可能是硬盘

网友:
内存校验错误,如果是带ECC的服务器内存条,可以先在BIOS里面关掉内存ECC校验,试试

网友:
大企业配的电脑很垃圾啊三天两头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