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根线搞定蓝天充电加隔离,隔离充电秒杀神器

楼主(2018-11-27):
拆除  1.隔离管PQ18,PQ19. 充电芯片供电二极管PD1
        2.飞线VJAC至PQ18的5678脚,GND连接好,电池接口SDL,SCL,IAC连接充电芯片的7脚,VIN飞线至公共点完成
        3.蓝天笔记本不用考虑ACIN,用原机的就可以,别的机型ACIN,ACIN#根据主板实际情况使用!

网友:
真的搞出来这个小板啦?

网友:
这个我在你网店瞄了一眼,但是没看见你d的小板,1.5的也没看见

网友:
目前还没用过,不知道这个稳定不稳定,,,,,,

网友:
现在机器设计得都好薄,不知道能不能装进去

网友:
,那里买的  发个链接出来  楼主

网友:
调试完成,还没挂链接

网友:
这种充电电路还有改吗,基本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改电路比较麻烦,不如直接修电路板就可以啦。

网友:
烧糊了的试试没有图纸的呢?不要一概而论,用途是你想不到的

网友:
单独充电板也搞出来了。。厉害
就是不知道长时间使用 稳定性咋样

网友:
我总感觉这样子有点不靠谱啊。不知道是否可行呢

网友:
这个可以哈哈,,

网友:
还是没有直接修的成本低吧!
除非主板烧洞了,才有市场。

网友:
厉害了,通用小板已经发明出来了?

网友:
修过两次都是把pcb烧穿了,公共点大短路。。。刮都刮不开。。。。。。。

网友A:
能稳定吗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稳定吗  会不会出问题

稳定啊,三个mos管并联的隔离,功率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