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7A 有待机,无触发,电流上到0.06A

楼主(2018-11-27):
联想E47A裸板待机电流0.02A,有点偏大。按开机键上到0.06A不动,也不会掉电。查EC的s5己经发出PQ52,+3v,PQ29,+5V己经产生,按图纸查上电时序,EC己发给PCH SIO_PWRBTN#再查桥给EC的95脚PM_SLP_S4#不是3V高电平。证明桥有问题的。只能查桥的工作条件了。当查到桥的SRTC_RST#信号时止有1.5V电压,明显不对低了。

拆了电子,测得J1对地电阻正向0.750,反向2350,J2对地电阻正向0.750,反向无穷大。同得条件下明显阻值和电压都低了。先易后难把1u电容拆了。再测电阻正常了,扦电待机电流0.01A,开机正常了。

修这机时參考了另一个维修员的贴子

网友:
发觉rtc 复位出毛病的机器有点多  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楼主下次发图纸图片可以考虑截图方式,那样非常清楚。

网友:
现在维修没有思路了  就上论坛   这里有你想要的  呵呵

网友:
RTC电路不正常,好多都是电容漏电导致

网友:
好模糊  看着有点费劲  是换的电容?、

网友:
                     好思路,,学习过

网友:
这个太好对 我们这些小小白太有帮助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