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 2.0 通病

楼主(2018-11-27):
华硕 X555LD 2.0 通病  有时候识别不到硬盘 有能时候识别到 及 有时没声音 有时没声卡驱动都是这个问题    这机器修了很多  主要原因是 右手一个手端笔记本 导致主板有点倾斜   像我这种方法 做基本不会返修 不用换接口 有的人喜欢换接口 但是用一段时间 会返修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十分满意的一次维修

网友:
我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

网友:
垫起来就可以了吗。这个换过接口搞定没有声音,能检测到硬盘的机子

网友:
有碰到过不认硬盘,换接口好的,有两个螺丝固定没有那么容易返修把。楼主附点文字说明,垫起来?没怎么明白意思

网友:
这接口处有两个螺丝来固定呢,,如果有问题也应当是接口有氧化吧,,

网友:
换接口 但是用一段时间 会返修 遇到都是直接换接口的

网友:
那几个垫子上哪找啊?

网友:
这地方有螺丝的,垫高这个角,拧螺丝没影响?

网友:
遇到过几次这个问题,一般我都是直接飞线过去就解决了,一般都是两个接口之间接触不良,而且没有返修的,你这个方法只是让他占时更紧了一些,后面会不会出问题,还有待考验

网友:
没看懂啊,哪位能解释一下,时有时无硬盘和声音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七八个吧,都是换接口,还好,好像没那么容易返修

网友:
没有看明白讲什么东东,右手一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