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G6 待机0.13A 微短路不开机,G5934发烫

楼主(2018-11-27):
惠普G6 板号DAOR13MB6E1 待机0.13A 微短路不开机,G5934发烫,供电电阻烧得发黑,订了两个新的G5934芯片换上都是一样发烫,详查主板无其它短路,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修,问题在哪?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楼主修的太好了,呵呵额,厉害,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太好了,呵呵额,厉害,高手

请问怎么修了?怎么搞?不知道如何查了

网友C:
查它的工作条件,打阻值,芯片发烫未必就是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它的工作条件,打阻值,芯片发烫未必就是芯片坏

各个引脚都测量过了,都没有短路

网友:
供电电压正常吗?后面是否有短路,最好场管一块换

网友:
5、13、17脚,这几个脚都是电压输出,,后能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查短路吧,待机,桥,ec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修了?怎么搞?不知道如何查了

二楼是灌水的,你看不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短路吧,待机,桥,ec都会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查引脚没短路,但后级转换短路你查待机芯片一脚测不出来!先查隔离点阻值,发现阻值偏低的就断开隔离点再看电流,这样不就能缩小范围了吗!

网友:
这个芯片发烫  不一定就是它坏了    说明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
查这个电压的后级电路

网友:
后继有短路吧这个情况很明显,,

网友E:
查一下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后级是否有短路

没有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