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维修北桥或显卡后,风扇改常转方法[通病补充]

楼主(2018-11-27):
机型:Dell Inspiron M5010
故障:7声报警/8声报警/花屏等
通病点:北桥、显卡
改装过程:
此机已经有些年份,现在依然有一部分尚在使用,因这款机器3A的芯片组,发热严重,机器散热设计也差,温度升高风扇才转,因此北桥、显卡多发故障。
上个月修了两台此款机型,修好后加了铜片,但都偷了懒没有改常转,最近连续两台返修,心情不美丽了。
---------------------------------------------------------------------------------
风扇接口原理图
1脚供电(风扇驱动),2脚接地,3脚风速检测(风扇测速,由温控芯片反馈给EC)。
1脚供电由U3901温控芯片直接输出,3脚控制由+3.3V_RUN上拉,如下图:
实测,1脚供电开机的瞬间会产生3V左右电压,然后停止输出,
温控芯片检测到温度升高到一定值时再次输出电压。
3脚风速控制一直保持3.3V,风扇要常转需要把1脚供电挑起,另接到+3.3V_RUN上。
经查找,U5401的第4/5脚可接此。如下:
改好后,如下图:
----------------------------------------------------------------
供电接5V会出现狂转噪音,平常使用接3.3V已足够了。
芯片背面还可以加个散热硅胶垫,用C壳辅助散热。
经此改装后,基本不会返修了。
修机器真是一点懒都不能偷啊,遂写此贴,以警示自己!

网友:
这个点要把握的准一点!  时间长了,不返修,你要饿死!  时间短返修,要说你技术不好!

网友A:
这种通病的机器改了常转还是一样的坏

网友B:
1脚是风扇驱动控制,3脚是风扇测速反馈去EC的                            文中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是风扇驱动控制,3脚是风扇测速反馈去EC的                            文中有误

多谢反馈,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也没多想,一般来说供电是固定的,通过风速控制的电压改变来调节速度。但是这个图里tach是转速的意思,而且1脚有供电的时候风扇会转,没有供电时风扇不转,因此我理解成1脚供电、3脚控制了。文中的措辞已经修正,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通病的机器改了常转还是一样的坏

如2楼所说,不返修的话,都要饿死了,但是保修期内还是尽量不要出问题了,信誉也重要嘛

网友:
修机器真是一点懒都不能偷啊 长也不是,短也不是,难呀

网友C:
不知道现在的维修一般都保多长时间,现在都是做的熟人的生意,保修的时间短,真说不过去!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一般都不耐用的,返修很多。。。。

网友D:
改常转也只是返修时间延长一点,不解决真正问题

网友E:
看电路图好麻烦,我改风扇都直接把风扇供电接在USB供电加个3.31117改个3.3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现在的维修一般都保多长时间,现在都是做的熟人的生意,保修的时间短,真说不过去!

这个看你自己咯,想保多久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改常转也只是返修时间延长一点,不解决真正问题

如果出厂的时候 就这样改常转了 也许这个问题能得到很大改善 这还不算解决真正问题吗,,,厂家并非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解决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电路图好麻烦,我改风扇都直接把风扇供电接在USB供电加个3.31117改个3.3电压出来

你这个我听起来也有点麻烦,不知道可不可以提供图片参考。。。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显卡一定要改风扇,偷懒会返修

网友H:
直接接5v不行吗 我一般都是接USB的5v

网友:
学习了,这度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显卡一定要改风扇,偷懒会返修

恩,这个机器必须改。不改,温度始终在60几度。改了,温度始终40来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接5v不行吗 我一般都是接USB的5v

接5V声音太响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客户不打游戏还好,打游戏怎么改都用不了很久

网友I:
这个机器,我都不修 怕没事找烦恼的类型 要么换平台 要么拿走

网友:
接无线网卡,蓝牙,或SD卡供电都是3.3V,很容易找到,飞线过去

网友:
水至清则无鱼!哈哈

网友:
good job.Earn without investing any money.Only applying brain

网友:
通病了,都一样容易坏。焊接一下又可以用。

网友:
这个机子现在碰到我都直接叫客户别修了,,,修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J:
楼主风扇改常转直接飞个3V或5V可否?

网友:
我一般是就近哪里有3V就从哪里飞,当然信号类的3V肯定不行了。待机的3V也是不能的

网友:
就不知道这样能用多久   。。。。。。。。。。。

网友:
时间长了,不返修,你要饿死!!!!!!!!!!!!!!!

网友:
我做显卡北桥都会改风扇,返修烦的很

网友K:
这么麻烦,直接从USB哪里的5V加两个二极管, 我以前就是这么的飞根线出来,哪里像你这样麻烦要是没有图纸估计你也不会改了

网友L:
是不是重植 会稳定些呢 。 ?还是加焊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我都不修 怕没事找烦恼的类型 要么换平台 要么拿走

机器多啊,有钱赚啊,还好修,为什么不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风扇改常转直接飞个3V或5V可否?

除了待机的3V,5V,和信号3V,其他的可以酌情考虑飞了,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麻烦,直接从USB哪里的5V加两个二极管, 我以前就是这么的飞根线出来,哪里像你这样麻烦要是没有图纸估 ...

没图纸,不会测量吗?风扇原理不懂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重植 会稳定些呢 。 ?还是加焊也一样。

以前的主板,大部分都可以直接加焊下,做好散热用个一年半载没问题的,重植更好一些,只是估计一两年都不会有你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主板,大部分都可以直接加焊下,做好散热用个一年半载没问题的,重植更好一些,只是估计一两年都不 ...

是这个道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我听起来也有点麻烦,不知道可不可以提供图片参考。。。

1117    5v转3.3芯片你百度下                   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出厂的时候 就这样改常转了 也许这个问题能得到很大改善 这还不算解决真正问题吗,,,厂家并非不能 ...

不一定的哦,FAN改常转,出风口更快堵死,结果还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那可能是你买的显卡芯片是假的吧,要是真的一般换好都不会返修的。

网友M:
这种无解   散热无解 还是得返修 直接换英特尔主板

网友:
接3V方便找也实用,新手可以来了解下

网友:
不错   维修界里就是需要你这种精神  辛苦了

网友(2018-12-28):
提供改的查找思路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通过学习又学了一招,把智能风扇改常转。

网友:
借鉴学习了 我一般都是直接usb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无解   散热无解 还是得返修 直接换英特尔主板

请教baozi8713师傅;哪款英特尔主板适合此机?本人有台此机弃之可惜,能换主板最好。

网友:
N5010啊 散热器一起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处理不返修是不可能的,想彻底解决肯定不是修修就能解决的了

网友(2019-01-29):
因为戴尔这机器,这一辈子不在买Dell机器,无良设计